求解 此处为什么会是低电平

楼主(2012-07-07):
这里我知道他是由PQ20导通来控制PQ21导通 但是我想不通 为什么PQ20导通  PQ21的G极就会使低电平呢  请高手来讲一下 其中的原理

网友A:
开关作用。。。你听下电路基础吧

网友:
PQ20导通之后,PQ21的G极当然是低电平了!当PQ20导通之后3.3V的高电平经过PR64 100K的电阻后直接被拉到地了,PQ21的G极 就不可能有高电平了

正解

网友:
那样的话 +3.3v RTC 也是0V了     后面+3.3ALW还怎么转出来了 导通还有什么用呀  所以 不可能会是0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作用。。。你听下电路基础吧

我也知道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PQ21的 1脚会比2脚大 就算PQ20导通 但是有电阻PQ21的2脚不可能为0V的 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原因 难道 1脚和2脚同样的电压 也会导通吗 真不明白这个 设计者 是根据什么原理 设计的

1脚是+3.3V,2脚接近0V,怎么会是同样电压?

网友B:
你就把PQ20想象成开关,它导通就相当于把PR229的下端接地。由于电容PC220的存在,PQ21的G极不会瞬间变成低电平,+3.3V_RTC_LDO会通过电阻PR229对电容PC220充电,当电充得差不多时PQ21的G极就是低电平了

网友:
当PQ20截止时,相当于PQ20的1脚、3脚断开,这样+3.3V_RTC_LDO电压通过电阻PR64和PR229加到PQ21的2脚,这时PQ21的2脚为高电位。
当PQ20导通时,把电阻PR64和PR229的下端2脚拉到地为低电平了,即PR229两端到PQ21的G极之间均没有电压提供就变成低电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就把PQ20想象成开关,它导通就相当于把PR229的下端接地。由于电容PC220的存在,PQ21的G极不会瞬间变成低电 ...

你的意思是说 PC220是起到一个延时的作用吗  电阻接地后 电容放电 当电量放完G极也就成了0V   PR64的1脚不会变成低电平时因为他有源源不断的电能  是这样理解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就把PQ20想象成开关,它导通就相当于把PR229的下端接地。由于电容PC220的存在,PQ21的G极不会瞬间变成低电 ...

这种 电路没见过 在学校 老师也没讲过 这种 组合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只知道 PQ21要想导通 G极必须是低电平  但是PQ20导通后  他 为什么会变成低电平 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了

网友B:
就算PQ20导通 但是有电阻PQ21的2脚不可能为0V的 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原因

当电容充电完成,电阻PR229就没有电流流过了,根据欧姆定律,它两端的电压为0,那PQ21的2脚不就为0了么?

那样的话 +3.3v RTC 也是0V了 后面+3.3ALW还怎么转出来了 导通还有什么用呀 所以 不可能会是0V的
怎么会推理得出+3.3V RTC是0V?你的依据是什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当电容充电完成,电阻PR229就没有电流流过了,根据欧姆定律,它两端的电压为0,那PQ21的2脚不就为0了么?

是电容充电完成 就不会再给PQ21的G极供电 而PQ20导通拉地 也无法给G极供电   G极就变成地电平  是这样 理解吗  还是电容本身就不给他供电 而是由电阻来给他供电

网友:
路过学习下.看到楼上的分析.本人也学习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电容充电完成,电阻PR229就没有电流流过了,根据欧姆定律,它两端的电压为0,那PQ21的2脚不就为0了么? ...

我知道他不会变成 0V但是一直不知道 是什么原理   现在才明白 如果电阻一端接地 另一端没有持续供给的电压也会变成0V  上学没好好听 真是后悔呀

网友(点评):
这里就相当于下拉电阻。还有一种是上拉电阻,一端接电源,如果另一端没被拉低,那这一端也是电源电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电容充电完成 就不会再给PQ21的G极供电 而PQ20导通拉地 也无法给G极供电   G极就变成地电平  是这样 理 ...

差不多是这样吧

你想电容是隔直流的,对直流电相当于断路,因此+3.3V_RTC_LDO的电不会加到PQ21的2脚,电容PR229一端接地了也不会给PQ21的2脚提供电压,它不就低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差不多是这样吧

你想电容是隔直流的,对直流电相当于断路,因此+3.3V_RTC_LDO的电不会加到PQ21的2脚, ...

谢谢 明白了

网友D:
你看论坛的人多耐心的给你讲,你在学下怎么学 的

网友:
终于明白了 这里的原理 谢谢各位的指导    我现在的理解是这样的  +3.3V_RTC 经过PR64加到PQ20的3脚和PR229的2脚 再到PQ21的2脚  当PQ20导通后PR64 的2脚被拉地 PR229也就没供电来源 PQ21的2脚为低电平 导通将 +3.3V_RTC 转换成+3.3V_ALW  原来PC220在这里 只起滤波的作用 纠结了半天的问题 居然是这么简单 真是汗颜呀 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导 同时也给新人们一个借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看论坛的人多耐心的给你讲,你在学下怎么学 的

其实大部分我还是能分析出来 只是碰到一些没见过的 就有点分析不出来了

网友:
PQ20导通后将会把PQ21的G级电压给拉低    所以就PQ21就道通了   Q21的2脚电压低于3脚    就导通   注意不是说Q21的2脚就没有电压   只是2脚低于3脚

网友:
看来还要多学习电路基础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翻译过THREM_STP#这个信号吗?这个是超温保护信号,我晕你就不明白这个要是高电平就会关断电路的,正常情况下是低电平,超温为高,就会保护自然不会讲ALW转换为RTC_LDO了

网友:
你没看到那后面有个#号吗  代表低电平有效 也就是说低电平 就不能转换电压 这一点我是没看错的 可能是你理解错了

网友:
来学习啊    开关

网友:
看来还是要多看基础知识啊

网友:
管子内部电阻跟PR229分压,所以就低电平了

网友:
自己可能电路还没搞懂,再仔细分析吧,翻开以前的笔记,自己探究一下,才会记住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无聊

网友:
逻辑电路让人头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