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31A掉电维修

楼主(2012-07-07):
   小序:此机器是前一个周顾客过来换光驱德,今天这位大哥一大早跑过来直接就给我个下马威。直接训我说:“你们这里是怎么修的电脑?”    慢些说,别急。”  他说“我的机器原本是好好德,在你们这里换了个光驱之后回去就直接不能用了。”    我就顶,换个光驱直接还把能电脑修搞挂了。于是呼接上电流表

   上电测试电流在0.2A左右就掉电,掉电之后还可以触发,这不是明显电压没起来吗?心里大概有了个底。之后给顾客说, 你这主板有问题,要拆机进行检修,不是光驱的问题。他就不愿意了,非要说是我给他换光驱搞挂德,这种人阿你和他说不清也懒的和他进行沫子。 最后哥很淡定告诉他,如果不是大问题给你免费搞下。 你们懂的
5分钟拆机之后,大概的去测量了下, 内存供电,桥供电,总线供电都正常,唯独就是不出CPU电压。这个时候发现板子是广大代工,找出SW4图纸,广大的板子设计有个SUSON, MAINON。这两个个信号去开启PCU电压转换为SUS电压。 PCU电压转换为正电压。一般都是经过中间一些MOS管,修了几台广大的板都是这个转换的电压起不来,导致主板掉电德。
直接打开图纸测量
  PQ69 PQ35都正常转换出来电压。
这里去测量PQ70PQ71直接无电压输出,控制级的电压竟然只有0.3V

  测量PR14915V升压端正常,过来就没电压乐。这时怀疑PR149坏掉。更换一个1M的电阻之后发现还是不行。 PQ45去掉还是一样德。这里连接一个PC188,怀疑漏电直接拿镊子翘掉。问题依旧。
  上网看下了基地有人修到过这个机器同样的故障,解决办法是把PR149PQ45一起拿掉,从PQ613角处飞线到PQ453角主板焊点上。我感觉这样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。因为这时如果板层漏电德话,飞过去的电压肯定会给拉低德。
         报着怀疑的态度,我去飞线。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。这时直接把电压PR149另外一端翘起来发现15V过来乐,把PQ70 PQ71的控制级用刀片隔断。从PR149的另外一端飞线到PQ70 PQ71的控制。发现待机的时候转换过去电压,因为PQ45没有装上。装上PQ45.上电测试。电流0.6.1.2….    出现了联想的LOGO画面。
         给顾客报价光驱是好的,修机给他便宜一些,顾客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

网友:
还是不很懂,这里的意思是MAIND信号拉低了吗

网友:
你也太...本来这个不属于我们换光驱的问题  不能放纵...

网友:
楼主强悍啊 广达的时序也太清晰了吧 牛人 不过同意楼上难道你们换光驱之前就没测试过 还是就是单独给客户一个光驱? 而且客户居然还付钱了 感觉应该是以前的问题。

网友:
维修就是这样,老被赖皮客户耍赖,很郁闷

网友:
我也修过类似的机器,好像是广达的  ql6

网友:
我只遇到过一次这样的客户

网友:
这样的客户就要这样搞,不然没办法

网友:
没有养的客户都有,很能赖得那样,难搞啊

网友:
我修过和你同样的机器,问题也是同样的,不过我的是进水,PR149 15V电压下不来。但是我的是PQ45损坏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下那两个MOS管试试呢??PQ70   PQ71。    还有F31板号是CW4。

网友:
学了习了,真是手高手级的呀

网友:
学习了高手,板层漏电维修一学

网友:
学习了高手,太专业了

网友:
不好说,可能是他的位置原因,在触摸板下面

网友:
楼主的是板成漏电把15V 拉低的啊,这个少见  现在大多广达  仁宝 的板子转换这块出问题的特别多像显卡门一样的通病  呵呵   可惜苦了那些BGA焊接店

网友:
凭我的智慧居然没看懂呢

网友:
以后换什么东西换好后都要当着顾客的面试好机子才行啊

网友:
还不错呀!只要能亮机器就好啊~!

网友:
没怎么看明白,,这样的客户不讲道理啊,

网友:
想做个生意就是这样子啊.难啊

网友:
这样的客户最麻烦,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啊

网友:
是不是 MAINON# 变为高,PQ45导通拉低15V电压!你检测这个信号没!

网友:
这样的客户确实很多了,不过楼主的对待也不错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有修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还是没有查出故障根源

网友:
哇 楼主好老实  干嘛还要说光驱好的 再首次费多好

网友:
你这样还是幸运的 我碰到的比你的客户还难搞  最后搞定了  客户 又是叫哥哥   又是 敬烟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修,我也怕遇到这样的,很头疼 还有就是开机 正常加电不亮的 一直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板成微段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掉电真的不好修

网友:
高手啊。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客户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,真长经验呀

网友:
大概看懂了 不过还是有点困惑

网友:
真厉害!技术很好!

网友:
学了习了

网友:
不装PQ45也没事吧.这样都断开了.装上去也没多大意义

网友:
有些客户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修得很淡定啊,脾气也淡定

网友:
对仁宝的机器比较熟悉,广达的还要多看看啊。。

网友(2012-08-22):
这样搞会返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