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85WD 雷击

楼主(2012-07-07):
求救联想18.5液晶 雷击开关没电了 开关不起作用 驱动板正常 不知道电源板哪里有问题,希望高手帮小弟解决下。
联想

网友:
很难回答你,你都没有检查。保险、电源管、电阻烧了吗?
同意楼主:
5.0
★你我共行℡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板的ON电压没有

网友:
楼主 现在坏的太多了 还是直接换吧

网友:
雷击修过一台 一般都是连锁反应

网友:
电源板很好修啊

网友:
按键板电压正常吗???你先自己测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