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笔记本。碰晶振开机。南桥RTC电路疑问。

楼主(2012-07-07):
碰下晶振就能开机。查+RTCVCC 2.95V  RTCRST# 0.6V这个不正常
把R308 2这边翘起量有19.8K,有2.95V过来。怀疑是C392坏,拆了还是一样。
注:加焊了南桥后RTCRST#就有2.95V的电压,能开一下,反复几次又不行了。
RTCRST#又变成原来的了0.6V
望高手指导一下。是不是南桥有问题。准备定个南桥回来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08:31):
把桥拆了。还是0.6V 神马情况?今天换桥看看,。。,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08:33):
谢谢各位的解答。。

网友:
南桥可能坏了.你看看RTC电路有没有开路.如果没有就换南桥吧.加焊是没有用的.

网友:
南桥 干干干

网友:
在干桥之前,再查查晶振和那2个电容

网友(点评):
额 RTCRST#不正常 你看晶振电容干嘛

网友:
果断南桥  以前遇到2次    换晶振 电容 都不好

网友:
晶振   协整电容    南桥     COMS电路    基本就这些

网友:
RTCRST#不正常 关晶振什么事啊 RTCRST#正常了,晶振才能正常! 晶振是后者!

网友:
这只说明南桥不良

网友:
南桥是什么型号,有些南桥易坏有些容易虚

网友:
换南桥看看,以前遇到过的

网友:
我修到过,换的SB

网友:
重置不好换南桥

网友:
90%是南桥的问题。把植球再焊上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90%是南桥的问题。把植球再焊上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晶振边上的滤波电容坏了, 换南桥前先换掉这两个电容。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。

网友:
这种一般加焊次就能好。

网友:
朋友,你查一下插上适配器  +RTCVCC 2.95V,,是不是电压不正常了,

网友:
换桥吧其他全是浮云

网友:
用示波器量下南桥有没起振   有就换南桥 没有就先搞协整电容和金针 不行就搞桥

网友:
楼主最后修好了吗?

网友:
换 南桥 绝对的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,我的同样问题啊

网友:
先把rtc电路的原件换一篇不行就换桥。

网友(2019-09-18):
碰下晶振开机
专题帖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6008-1.html

网友(2022-02-19):
大概率是南桥的虚焊。把植球再焊上能解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