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液晶显示器出现干扰纹的一种原因

楼主(2012-07-07):
      一台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,使用一年多之后出现怪异现象,就是开机一个小时以后,出现严重的干扰纹,影响使用。开始怀疑显卡有问题,更换之后故障依旧,打开显示器,直观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,元件都正常。于是怀疑电脑有问题,但是换一台CRT显示器正常。
    又仔细发现这台显示器的信号线比较细,是不是信号线不好啊,想想是三星的产品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但还是怀疑,找了一根21英寸的显示器的很粗的信号线,干扰纹小时了使用数小时之后也在没出现,故障排除
    总结:厂家为了节省成本,用了质量不好的信号线导致了故障的发生

网友:
应该拿显示器去另一台机试试

网友:
换个VGA 好一点的线就好了 。去迅维淘宝买 说要最好的 6元的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