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牛的xp系统绝对没见过

楼主(2012-07-07):
今天早上刚上班来的第一个客户要装系统由于忘带U盘就用其他师傅的U盘。按正常的步子走G完重启等着解压,可是问题出现了。。。。。。。解压直接跳了过去。不要解压的系统,第一次见。好强大。

网友:
这个有可能是已经安装好的系统,然后备份。你再将它的备份再ghost一次罢了。有时候只是需要安装某个驱动就能正常使用。如果芯片组是一样的,那就更容易了。

网友A:
不是的,他以前的系统是win7的没有备份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是他u盘的备份系统,哎楼主你太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镜像 没什么新奇的

网友:
淡定 什么都是浮云

网友:
是什么版本的,没有见过这种情况,应该不太可能,因为系统硬件不一样,驱动也 不一样,不可能直接一下子进系统的

网友:
同意2楼说法

网友:
ye  什么 好系统 分享下

网友:
这个我遇到过,如果2次系统都是一个GHO,那么,以前的东西会保留,个别东西会被删除,比如驱动

网友:
我看就是一个系统镜像,主板芯片组一样的而已。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系统,其他东西都保留的!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只不过是正好主板硬件大部分吻合,不然早崩溃了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

网友:
不知道会到别的主板硬件,装上这系统会不会蓝呢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他以前的系统是win7的没有备份的。

同芯片组的机器,或者配置接近的机器,用备份文件都这样子的

网友:
呵呵呵,没见过

网友:
是不是win7系统啊?

网友:
这样的系统可以做出来,封装系统时不要进行驱动安装,勾掉清空DLL的选项。也不要对PROGRAM FILE之类的文件夹进行压缩。这样解压安装步骤可以很快跳过。

网友:
不经过封装,直接就GHOST的系统而已。
举个简单的例子:主机做好备份,再恢复。这也不用解压,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

网友:
这个系统一定不稳定,极易出麻烦。

网友:
神马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把备份的ghost过去了啊

网友:
是你搞错了吧

网友:
备份好的,不解释。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,如果允许 在给客户装一遍看看

网友:
以前用过主板、CPU、电源管理都能PNP的网吧系统,家用机没用过

网友:
应该是已经恢复完镜像,释放完毕,然后重新备份成GHO的系统。

网友:
见过了,这样文件会压缩得很小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见过 能分享下吗

网友:
这情况没遇到过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 ghost 是不是系统封装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