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北工控 SHB-890 VER:2.0主板跑马正常不显示

楼主(2012-07-07):
主板跑马正常,插上信号线不亮。北桥也换过,VGA口也换过。还是原故障。想刷个BIOS,找不到资料,图纸也没有。维修界的高手们有BIOS资料和图纸的,麻烦给上传下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打个客服电话问一下吧,我有一次就是问的客服,但不是华北工控的,看他们是否能告诉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