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不过显C1都查哪些位置

楼主(2012-07-07):
内存不过显C1都查哪些位置,请高手指点指点
内存不过

网友:
修内存给修主板还好

网友:
内存供电 时钟 BIOS IO 北桥 等
同意楼主:
5.0
同意楼主:
正解!

网友:
我也想学习内存修理啊!

网友:
压桥!换下内存和cpu!内存供电二代主供电1.8,辅助供电3.2,时钟0.8!电压都满足的话!刷下bios以防万一!(大部分c1都不是bios问题)实在不行做北桥!

网友:
打错了!辅助供电3.3!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换内存 在主板

网友:
直接C1 也可能是CPU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