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启动不了

楼主(2012-07-07):
电源有紫5V绿5V,保险没烧,,10V2个电容鼓包

网友:
什么电员 还要 修        啊

网友:
电源我一般不修的,也不会修。呵呵。

网友:
描述详细点大家好帮您分析

网友:
那就先换完电容看看喽

网友:
电容鼓包后换了还不行就查下494电源脚有没电

网友:
查一下494管脚定义,检查供电脚的元件

网友:
是不启动还是不起振,问题太模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