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max tdp (thermal design power) of cpu is 95w(over).prepare to shut down

楼主(2012-07-07):
新主板,宏硕G31/775主板,装上CPU(INTEL 04 PENTIUM  805 SL8ZH MALAY 2.66GHZ/2M/533/05A Q623A159),插上电源,开机,出现the max tdp (thermal design power) of cpu is 95w(over).prepare to shut down。就自动关机了。
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与CPU不匹配,请各位帮忙!

网友(2012-10-17):
解决方法如下
进入bios
选择    Power Management setup  回车
选择    95W(over) TDP CPU Support  回车
把默认的Disabled更改为 Enabled
F10  Y保存 OK

网友(2015-07-18):
我的主板没有95W(over) TDP CPU Support这个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