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193 用什么通用驱动替代 请高手指教

楼主(2012-07-07):
ACER V193W 驱动板芯片坏 屏型号: LTM190BT03

原装驱动板芯片是   RTD2025L+RTD2120  明基代工   用什么通用驱动板啊  有程序也行

网友:
RTD2025L+RTD2120L  这个还是宏基 的啊?这是通用板的啊~

网友:
用驱动板烧了不好用呢

网友:
应该是乐华的通用板啊!我这里的乐华通用全是2025   2120   2270这些的

网友:
这个驱动板是明基代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