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不充电

楼主(2012-07-07):
DELL 1440 不充电更换过开机芯片和充电芯片!   ACIN2。2V    REF4V    VCC5V  BST5V  DCIN19V 我该怎么去修呢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.没搞好.论坛上也没有哪位师傅来个精讲充电电路的实例.期待

网友:
对充电这块一窍不通!该查哪些电压都不知道!

网友:
充电是比较有难度的

网友A:
EC也会导致不充电!

网友B:
主要查9、10、13脚,首先是ACIN信号有没有高电平送到EC,这个应该没有充电允许信号,主要是通过9、10脚与EC通信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查9、10、13脚,首先是ACIN信号有没有高电平送到EC,这个应该没有充电允许信号,主要是通过9、10脚与EC ...

ACIN2.2V   9,10,13脚都是3。3V,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也会导致不充电!

换过EC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ACIN2.2V   9,10,13脚都是3。3V,正常吗?

ACIN2.2V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CIN2.2V不正常

ACIN好象是适配器检测输入脚吧?书上说低于2。048V就是没检测到适配器,2。2V不对那正确的是多少V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ACIN好象是适配器检测输入脚吧?书上说低于2。048V就是没检测到适配器,2。2V不对那正确的是多少V呢?

你说的ACIN是不是第2脚?要是第2脚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啊,DELL的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或者用专用的DC头,请问你是用的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ACIN是不是第2脚?要是第2脚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啊,DELL的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或者用专用的DC头,请问你 ...

是原装的,就是充不了电,想问问该查哪些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ACIN是不是第2脚?要是第2脚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啊,DELL的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或者用专用的DC头,请问你 ...

谢谢你,就是第2脚ACIN不正常,适配器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被降到2。2V是不对的,我把那个电阻换了后电压从2。2V变为12V了,现在可以充电了!谢谢你的回答!

网友B:
可我算的这个电压应该是2.3V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我算的这个电压应该是2.3V啊

我把PR3218换了就好了啊,而且换的是一样的,电压却从原来的2。2V上升到12V了!

网友D:
用戴尔的原装是配气

网友C:
真心不懂怎么计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戴尔的原装是配气

已经修好了,一个电阻的问题!

网友:
dell需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   你那是原装的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心不懂怎么计算!

网友C:
虽然我是新手,但还没新到这个程度!自然是确定问题在主板上我才拆的嘛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虽然我是新手,但还没新到这个程度!自然是确定问题在主板上我才拆的嘛!

别生气,人家只是出来打酱油的,问问而已

网友:
换电源头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生气,人家只是出来打酱油的,问问而已

谢谢你的计算器,我刚下下来算了下,计算得出是2。2V,糊涂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可我算的这个电压应该是2.3V啊

不解中。DCIN19V过来两个电阻分压得到2.24发.你哪为什么是12V不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不解中。DCIN19V过来两个电阻分压得到2.24发.你哪为什么是12V不解

我晕,是楼主搞成12V了,我算的是2.2-2.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晕,是楼主搞成12V了,我算的是2.2-2.3

要相信自己。这个地方2.2几是对的。

网友:
DELL笔记本有适配器检测,不是原装不充电

网友:
未查清楚就换芯片好容易扩大故障,其实修机器就是要精准找到问题处

网友:
我手上的一台DELL本也是不充电...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