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白屏进系统后正常

楼主(2012-07-07):
联想f31笔记本 开机白屏进系统后一切正常。问题出在那里啊 显卡?

网友:
我也有台电脑,开机后进入BIOS正常,登录系统前白屏一闪,然后都正常,不知道啥原因,等待高手指教

网友:
你看看  他这个屏幕主供电是不是经过电阻什么的过来的   要是有测下阻值正常不  之前碰到过 阻值变大 没屏供电  用一会阻值就正常了  换个电阻就好了  看看主供电

网友:
我现在吧机器 拆开清理了里面的灰尘,似乎好了,开机就可以显示了。明天上午开机在试试看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