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暗屏是怎么会事‘。

楼主(2012-07-07):
今天刚拿到个显示器,暗屏不知道是怎么会事,是灯光坏了吗?
请求各位给点建议。
暗屏
学徒工来者
一步一步排除啊!很简单的

网友:
灯管,高压,供电都可能导致暗屏,一步一步试试
同意楼主:
5.0
反对楼主:
0.0
caiyingjie8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奇尓煕洛
同意楼主:
反对楼主:

网友:
你量一下电压就会有头绪了
同意楼主:
5.0
caiyingjie8
同意楼主:
头像太帅了

网友:
奇尓煕洛
同意楼主:
兄弟,你头像很特别,所以对你映像特别深刻,o(∩_∩)o 哪搞的头像

网友:
首先高压条概率高一些 再次灯管 主要故障率

网友:
来自: 安徽阜阳
量下电路没问题就是灯管了

网友:
谢谢,已经修好了,换了灯管。

网友:
用代换法,最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