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主板,CPU后系统没蓝屏。

楼主(2012-07-07):
如题,我用了五年的机器AMD的CPU。520的板子。win764专业版,三月份改成INTEL的了,但是奇怪的是,系统没蓝屏。驱动正常识别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win7这么强大么?

网友:
真有这种事
  楼主不会忽悠我吧,抓紧试试

网友:
决对真实,以人格但保。我就没明白是怎么回事,这要是XP指定蓝屏进不去系统。我新换是的H61的主板,以前的是520的主板。

网友:
少见多怪!

网友:
正常的,如果用GHOST装的,原驱动没有删除,换板后启动重新加载驱动就好了

网友:
换主板不一定都会蓝屏

网友:
我做维修,一块测试硬盘,然后主板、cpu、显卡、内存经常换来换去的,基本没蓝屏过,新版的ghost系统,都集成了大部分的驱动,换硬件后,自动识别安装,不会蓝的

网友:
大哥们,我自己用的系统,纯手动按装的,不是GHOST的。给别人装的都是GHOST的。

网友:
神奇啊。学习了,楼主

网友:
win7比xp智能

网友:
这个好象没什么,很正常呀

网友:
win7 兼容性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