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独立 内接掉电外接正常 屏是好的 求高手点拨

楼主(2012-07-07):
请问内接掉电外接正常显示  断开屏线和屏接触只接屏线和高压不掉电   把屏线和屏一接上就掉   换了新屏一样的   应该查什么信号出错了呀    有好心人有高手不t60

屏供电正常

网友:
打黑胶的显卡,通病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屏接口处有保险烧了

网友:
供电烧了,不至于接了掉吧,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