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装系统最快

楼主(2012-07-07):
在一台机器上安装系统把常用软件安装好,然后用GHOST把这个系统备份了,备份出GHO的文件,可以还原在任何机器上吗?

网友:
不能,只能在本机上,或者和你机器配置一样的机器上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软件安装好,使用系统封装器,将系统封装。之后就能装别的机器了

网友:
配置差不多的系统应该是可以还原的,但驱动可能不合适。

网友:
装系统快需要经验的,有的GHOST系统装笔记本的卡网卡要好久

网友:
同样的机器是可以的

网友:
你的机子硬件与驱动与别的机子不同。所以如果在配置不同的别的机子上直接还原肯定是不行的。在你把软件都安装完以后,可以用ES之类的封装软件把系统封装一下,然后再GHO,就可以直接还原到别的任何机子上安装了。封装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把你机子上的所有驱动都删掉,然后再别的机子上再用E驱动之类的软件重新安装驱动。

网友:
要把驱动卸掉

网友:
可以自己封装系统啊. 网上教程很多.   我自己做的系统6分钟搞定.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行,因为硬件不同。不过我维修时,单位里相同型号的电脑很多,就ghost备分后,存入U盘,帮重装时,真的方便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