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 WL19AH用几天花屏故障 附照片 就真相 快疯啦

楼主(2012-07-07):
联想LXM WL19AH用几天花屏故障 ,来的时候是灯管坏了,换了就好了,几天后噩梦开始!客户抱过来说花屏,接电脑正常,怀疑客户主机故障,几天后又来了,还是老问题,但是接上电脑一切正常 ,客户也做了准备,拍有照片确实花,并且客户说花屏后马上换上别的显示器显示都正常,放着试机器吧!10天后每天上班就开机到下班 都正常。实在没办法,这种显示器已经有2台同样的故障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是屏线接触不好,用清洗剂,清洗接口,是解压板那头的接口

网友:
建议你用点屏全套件试机,以确定是否屏电路估障。

网友:
看这种花像是屏坏

网友A:
不管怎么样 都把屏线换了吧!也不贵,我修过一台AOC2217的 也是差不多的故障 换后OK!

网友:
这个现象看着好像是屏本身问题啊!!

网友:
    百分百 手上一模一样一个 屏问题 联想这种不是排线就是屏了

网友:
貌似是屏的问题,但 为啥 用 10多天后才花呢,不知道 问题解决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管怎么样 都把屏线换了吧!也不贵,我修过一台AOC2217的 也是差不多的故障 换后OK!

呵呵,看来你也是这样,我也修过联想19寸几台机器,都是这个故障,换了屏线就好,开始也是折磨死我了。我是实在是没办法了,抱着换一下屏线的心态试试看,居然修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就是这样,只要你动一下屏线,会好几天的,过几天又会出现这个故障,我开始也是这样,客户拿来维修,我什么都没动,就把屏拆下来准备去测量看看,然后再去点屏就是好了,我还郁闷了,装好给客户说机器没问题啊,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,又把机器抱来了,我就回忆上次动过了那几个地方,后来只能怀疑到屏线了,购买了屏线回来后更换,到至今客户没说机器出问题了。

希望能给楼主一个参考,搞维修的,就是怀疑某一个配件出问题就要去替换它,所以替换维修是每一个维修员必须经历过得。替换后还是故障依旧,你就得换一个思路去修了。(前提是你更换的这个配件是好的)

网友:
赞成楼主,解决问题的思路很是清晰。

网友:
屏线,遇到很多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花的,学习下

网友:
  屏线加垫加固拷机!

网友:
换屏线吧。昨天修了一台现象类似换屏线后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为驱动板故障!还有屏线!

网友:
这是联想19的通病,直接换线,洗或者擦是保不久的

网友:
屏线问题,联想好多有这个问题,有些屏线氧化了。

网友:
像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先更换屏线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屏坏了,以前见过一台

网友:
先换屏线再说,不行,再用万用板点屏试试,还是不行,就屏挂了

网友:
不是屏线就是屏了、

网友:
是不是他家的VGA线的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坏.

网友:
联想机器屏线是通病注意一一
下

网友:
电源板爆电容了吧,这种机器有两个通病,一个是灯管,一个是电源板爆电容,爆电容就会造成花屏或者接屏就不开机!

网友:
屏线换的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屏线吧 兄弟 只能换 不然不久故障重新出现

网友:
换屏线吧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更换后可解决

网友:
屏线问题啊 有学习了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