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 WL19AH花屏时故障

楼主(2012-07-07):
(图片)

网友(点评):
屏线接触不好,就这个样子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上 感觉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怎么看有点像是屏的问题,测一下

网友:
前天修的一个acer1916的液晶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,不过我的花屏是变化的,刚开始像你这种现象,开机时间长了变白屏,最后换了两个25V1000uf的电解电容,恢复正常了。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电解电容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先用好板测试屏再说板子的事,避免瞎折腾

网友:
确实是!!!!!

网友:
直接换屏试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像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用好屏代换了看一下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吧!

网友:
换屏试试!!

网友:
屏下方有几条白线,希望你显示器的屏模块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屏线插反了阿巴

网友:
有个地方看上去是屏坏,但是白屏你的看下线这些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如果是白屏,你先试试换了屏线吧,我已经修好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,换了屏线就好了。好像是19寸联想机器的通病了。

网友:
屏线,修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:
屏问题大些。  先拿好的板测试下屏

网友:
测一下 屏供电 ..  再用点屏的板子点一下屏

网友:
换个屏试一下,简单的方法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.换好屏 立马知道是那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