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E47G 不开机

楼主(2012-07-07):
联想昭阳E47G
  HM65 芯片   集显    广达代工
通电  按开关,电流能到 0.055  后 停止
测量 EC 已发出  RSMRST   SIO_PWRBTN 信号给单桥  单桥无返回 SLP_S3/S4
这机器的时序 不是 SUSB/C

另 此版 省略了  S5_ON 信号, 控制,(图纸找到的是 KL2D ,实际板子是 KL9 )  满板子没有找到 控制 3,5V 待机 转换成 S5 3/5V 的管子,  待机的时候  S5 3/5V  一直有,

但如何 把 COMS 电池 去掉,放电 后,再通电,开机是正常的, 如果直接重启,或关机重启,继续是  0.055 , 除非 拔掉电源 还能正常

32.768 和 谐振 都换了, 一样的问题, 也加焊了HM65(无招数了,不愿意换 桥,虽然不贵,但这个机器也不值钱,哎)

除了桥  还会是哪里呢,

确实,像这种机子加焊无用就懒的休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有道理,可以试试刷下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