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黑屏或无显示

楼主(2012-07-07):
1先检查显卡供电电路电容或MOS管有无损坏
2测GPU供电输出脚对地阻值和电压(电压在1.5V左右,阻值在8欧姆以上)
3测量时钟:B7  66M ;A13  A14   100M;   B16  33M  (GPU旁边的晶体27MHZ或14.318MHZ};
4测量显卡RST:A7   A11   A15
5测量显卡64AD/32AD线对地阻值和清除金手指上的污垢
6测量BIOS对地阻值或刷BIOS:32#      16#    12#    8#
7测量VGA或DVI接口对地阻值或更换接口( R G L ;H/VSYNC)
8测量显存供电(旁边的滤波电容处测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