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故障检修(检测VGA的前提)

楼主(2012-07-07):
不显或偏色,量H/VSYNC对地阻值
a  偏小:1拆除与偏小脚相连电容;2换北桥
b偏大:1测量偏大脚相连的电感或电阻有无损坏2VGA接口与北桥PCB有无开路
c正常:1确定VGA接口,内部针脚有无损坏;2清BIOS;刷BIOS;3换北桥
显示画面花屏:
a内存损坏或显卡损坏
b时钟IC不良:(测14.318MHZ和48MHZ)
c NB    NG
显示画面有水波 :
1VMEM或VDDQ的滤波不良(换滤波电容)
2VGA接口未接地
3NB   NG

网友:
看看VGA的阻止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