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点不亮

楼主(2012-07-07):
现在CQ40坏的太多了
我修到了好多个,一般的话CPU坏的很多,如果开机10秒钟后Numlk和Caps Lock灯同时闪或闪5秒钟就关机的话,基本可以确定是CPU了,另外就是从CPU到北桥的数据线裸露点会有氧化的,因为裸露点是锡点,刚好又在风扇下面,所以很容易氧化,如果没有以上这两点问题的话,那就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大了哦

网友:
其实不一定的,因为cq40是AMD的U所以北桥和显卡还有U这三的东西都很容易坏的 !

原来这样

网友:
厉害学习了,昨日我也接了CQ40经过你上诉的说法的确不错;

唉,给客户报了北桥的价之后,客户就说不修了;
如果修的话,以你上诉的说法的确能够解决问题;

网友:
  HP  CQ    系列的机器就是这样

网友:
我 也是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我修过两台都是CPU坏了,板子也坏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弄的。

网友:
今天还有个客户一来就说电源芯片坏了,问我换个多少钱,我一听就知道是不想花钱又装懂(在网上查地)的客户,真是不想理他,但还是告诉了他这几种可能,并且告诉他应该不是他说的电源芯片坏,建议他把机器拿来测下。维修真是不好做呀,网络帮人也害人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得常常上网学习学习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主板也有可能是CPU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