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vk8m890g 技嘉代工

楼主(2012-07-07):
在BIOS中,CPU温试开机就为60多度,过一会就七八十度,但用手摸没这么热,进系统用鲁大师测CPU才40度左右,是哪的问题啊,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个正常的夏天都这个温度,能用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47828-1-1.html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。。进去改改

网友:
测试温度一般用几个软件对比着测,能发现问题的。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08:57):
如果不自动关机,不影响使用的。

网友:
不要把数字看的那么重要,那只是个参考罢了

网友:
只要不死机,就不要太在意。

网友:
bios里没法改,有时会关机

网友:
升级bios也不能改!

网友:
真是很郁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