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i视频文件修复

楼主(2012-07-07):
我是从一个有坏道的硬盘恢复出来的一avi格式的视频文件,用winhex载入后,发现文件头损坏导致不能播放,请用各位前辈应该怎么修复文件头啊

网友:
如果,只是文件头坏了,可以把一个能够正常播放的文件头,覆盖过去就可以了。
不过,既然硬盘有坏道,估计是有些数据没有复制出来,修复文件头也是无法播放的。

网友:
找一个正常的AVI文件头,复制过去,然后修改相关的参数(改哪些参数要看你对AVI结构是否理解),基本上可以搞这类问题,如果LZ还不能搞定,可以联系我(QQ:409133413)

网友:
关键我不知道改哪些参数,改了几次还是不能播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