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945主板 靠近cpu座的内存槽无法使用

楼主(2012-07-07):
靠近cpu座的那个不行,插上内存 喇叭不报警,诊断卡跑45 44 另外一个槽没问题,以前一个华硕的主板卡45 44,但可以亮机,压北桥就可以顺利跑,这个不行 压了还是卡45 44,,一个槽ok 一个不行,供电我测试正常,高手分析下 这个什么问题

补充 1.8v  238pin 3.3 都有,然后阻值卡对地基本都是82,个别几个 94

网友A:
二代内存有3种电压的,不知道你测全了没有?

网友:
238pin 有3V3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二代内存有3种电压的,不知道你测全了没有?

有3个电压?? 麻烦问问 我就测试了 1.8v 238pin的3.3v

网友:
阻值卡数据线我也都测试了,对地 千欧姆档位,基本都是82 有几个94的

网友:
内存糟不行吧

网友B:
我也有点怀疑内存槽,,,但这个玩意不好拆啊  ,,先把其它因素排除吧,,,最后想办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点怀疑内存槽,,,但这个玩意不好拆啊  ,,先把其它因素排除吧,,,最后想办法

内在槽最好拆了,如果没有BGA机,用光波炉最低档,加上一个金属架,拆焊各种槽口很方便的。

网友:
再给给看看 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测试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3个电压?? 麻烦问问 我就测试了 1.8v 238pin的3.3v

还有上拉电压0.9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在槽最好拆了,如果没有BGA机,用光波炉最低档,加上一个金属架,拆焊各种槽口很方便的。

bga也能拆内存插槽,我只用过锡炉

网友:
内存槽坏,内存旁的排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