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0维修问题

楼主(2012-07-07):
机器发过来是不亮机。拆开机换个CPU亮机,过LOGO后白屏,北桥换过 CPU好的 测屏信号全断

补充内容 (2015-3-20 13:06):
机器修好,是CPU供电芯片空焊

网友:
不是全断,是全空焊了吧,,集显的话,应该是到北桥里面去的,应该是北桥空焊了

网友:
全断什么意思?全部没阻值??

网友:
楼主   说详细一点,   这样不好 判断啊

网友:
屏线全断了不太可能吧,估计是没有接触好吧,重新看看有没有接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