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K42A独立显卡板不显示,求助。。。。

楼主(2012-07-07):
联想昭阳K42A独立显卡板不显示。我这有好几台呢都是这样,开始加焊主芯片不行,更换了还是不行,有的开机屏有背光,有的没有背光,求助啊,这是怎么回事呢,显存的问题吗?还是哪块电路有问题啊???求助大侠们。。

网友:
更换的是显卡还是显卡板

网友:
外接同样??

网友:
有背光那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

价格谈好,直接换新的芯片

做维修的都喜欢用料板上拆的,自己也不知道好的坏的,

我就吃过几回亏

网友:
这个显卡板的显存很容易坏吗?分屏又花屏,会是主芯片还是显存的问题啊?

网友:
显存出问题只会导致花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