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,搜索不到DATASheet

楼主(2012-07-07):
看图,百度了一下没有结果,不知是干什么用的,请问如何搜索这个芯片的参数啊?

网友(点评):
1826-1308: 光感应器,应该是光偶,THA:产自泰国

网友:
可能是1K的排阻

网友:
这个板子用料很高级啊 进口货

网友:
IC 用户自行编码的.
还是看板子什么功能,芯片及周边电路什么功能,再分析芯片型吧.

网友:
没见过,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啊???

网友:
一个老试的程序芯片

网友:
6-BIT 140 MSPS FLASH A/D CONVERTER PMI
6位 140百万次/秒 数码闪存模数转换器

奉劝各位不要拜倒在度娘裙下,毕竟论能力狗狗(google)还是很强大的

网友:
没见过,,,高科技产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这个代码,HP专用的,HP最喜欢把自已的产品IC和管子都用代码标出来.看IC的LOGO,有德州TI的标志,所以一般是UC或UCC的多.IC的5脚接地.
电源PWM IC,资料如下

再次敬佩深圳电源维修!知识渊博,同时也乐于助人!
正解,就是电源管理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