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关于CPURST的问题

楼主(2012-07-07):
如题,有些上假负载不上真CPU不出CPU复位的板子该如何查CPU复位,在哪里测试呢???

网友:
根据假负载上的测试点找主板上的复位点儿

网友:
有的板子只有上真CPU才有复位的,

网友:
cpu一般复位后才有cpu供电,也可以看诊断卡的复位灯

我晕死。你学板时是不是偷懒了。没CPU复位时诊断卡复位灯也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子怎么找CPU复位测试点?

上假负载-----找旁边的上拉电阻-----上真U上电测上拉电阻

网友:
楼上都是生手来的么?楼主的问题请看清楚

网友:
看看才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