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TA790XE3 cpu 内存 桥供电都为零

楼主(2012-07-07):
一块AM3的板子,不跑码。测得CPU内存桥供电都没有,内存供电的芯片为FP6321A,BOOT脚与VCC12v正常其他脚都为零,桥供电也是一样,一样的芯片,一样的电路,电路知识不太懂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附上图,请大家指点

网友:
请大家指点
还要下载分啊

网友:
我以为是主板电路图呢,晕。

网友:
这两个电压好像都是由IO控制发出的,换个IO试试看

网友:
重点查第7脚,这个脚的控制电压可能来源于桥,所以,可能桥那边不发出信号。

网友:
我这有四片 跟你一样的板  问题也一样   你那板好了????

网友:
7脚ROCSET脚过一电阻到8脚输出,直接换9214上去呗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4块这样的板,全板没电压,不知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