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0掉电问题请教,进来讨论下

楼主(2012-07-07):
IBM T400开机电流到1.2A掉电,掉电电流为0.01A  无3M 5M 可以排除待机引起掉电,因为掉电后3M 5M的EN信号也没有,
内存上有波形在跑,CPU供电加焊了无效,BIOS刷过,温控电路没问题,
TB换了,把显卡拆下来也一样能跑内码存,但是同样掉电。显卡重植过也果,请教同行,此类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!

网友:
北桥也重值

网友:
T400的 貌似不好修啊  楼主得下功夫了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最好是不要动的太多了,容易掉点的,弄不好就废了,还不如直接换板子呢。

网友:
应该从掉电的条件去修,信号都没分析别动不动就桥什么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