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都知道怎么弄就我不知道.请教你们了谢谢

楼主(2012-07-07):
我们是人民子弟兵.打不还手.骂不还口.去给人家上门服务.遇见新问题了.打雷把他家的网卡打坏了.换了一张搞定.于是问题来LIAO.进了系统反应十多秒钟反应十分迟钝.随便点击什么玩意儿.半天才出来.不过过了几十秒.就正常了.他家用的是摩登.我听说和摩登有关系.请教亲们是什么原因啊.谢谢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问题很正常,现在都是PPPOE拔号上网,所以一开机的时候网卡要自动获取IP的,如果不想让它自己获取的话,手动输入一个就行了,不过DNS一定要对住。

网友:
你加的是独立网卡? 做系统试试、

网友:
手动指定IP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把雷的那个芯片拆掉没有??

网友:
你把那个防雷的芯片换掉试一下,不行就重装系统

网友:
手动配置IP

网友:
本地连接指定个IP呗

网友:
配置个静态IP 尝试下  也有可能是芯坏了  反应缓慢了  新手就晓得这个。。。

网友:
质保啊,不质保拆网卡芯片!咋划算咋弄!

网友:
给个IP给本地连接就可以啦,

网友:
设个静态IP会快点

网友:
在网卡选项里面的 TCP/IP 协议里面,手动指定一个IP地址就行了,随便什么地址都行。DNS可以不用填,填了也是白填,和拨号上网没有关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