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内存槽不可用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2-07-07):
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G430的机子 两个内存槽中 有一个内存槽不可用 读不过内存 量了电压都正常 阻值也没什么不对 请个位大师 指点 指点
联想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都让他用一条内存
同意楼主:
4.0
wwwjian66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下或清洁下内存插槽试下。。。

网友:
用酒精清洗一下插槽,应该可以

网友:
用点复活剂试试

网友:
这个本还可以吧 不至于虚焊吧,清理一下基本上能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