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知道地线断了会不会引起白屏故障

楼主(2012-07-07):
请问大家一下,笔记本动动屏线会白屏,拆开发现地线断了,不知道地线断了会不会引起白屏这个故障,大家白屏屏线都是哪里断的?地线怎么会引起白屏呢???????

网友:
你接好不就知道啦!

不在这了

网友:
地线断线会白屏!

谢谢 要的就是这句话

网友:
不会接就换条不就可以了吗?会不会??

废话

网友:
地线一断,电流不能构成回路,也就是说屏没有供电了。

非常感谢

网友:
一个芯片或一个屏线之类,,会有很多地线(好几个地线),其实都很重要,每根都是一个模块的回路,或是几根一个模块为了加大功率的。所以不要小看地线,地线是供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网友:
少说一句,是每个地线都是供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

网友:
地线会引起白屏,我曾碰见过

网友:
断了地线,不能构成电流回路,会产生白屏。

网友:
当然会拉

网友:
有可能会引起!

网友:
遇到过地线断了,造成黑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