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显卡花屏故障

楼主(2012-07-07):
一块儿X550显卡花屏,用R3MEMID测试,发现MDA0 39数据有故障(测试项目2只发现此故障),用万用表打值一内存芯片一个数据位DQ8明显偏低,只有181,还有DQ9一个为280左右,其余14个数据位为405左右,沿 DQ8 此数据引脚跑线路,经过一560排阻到GPU,打值同样偏低,请问是否可以断定为GPU核心部分损坏?

网友:
爱莫难助,给图片才给力...还有...标注显存位置...MA0 应该是正面右下角或者后面的事..

网友:
不能。因为显存数据位是连接到GPU对应的脚位上的,现在测量数值不对,究竟是显存还是GPU不对?你必须拆了显存,或者挑起显存上的脚,单独测量GPU的数值才好确认。这种老卡的DDR显存很容易出问题。

3.1

网友:
老大,X550的显卡你现在可能不修都搞忘了,将560的排阻拆下,不就能量出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了,即便不拆,用万用表也能量出是那边短路的

网友:
拆下显存试试,如果还是偏低,加焊GPU

网友:
基本都是显存坏的,这种DDR1显存。。。。拆排阻测就知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