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麦克风无声音

楼主(2012-07-07):
机型:CQ40
板号:LA-4114P
故障:视频或者系统录音测试都没有麦克风声音
首先驱动从新从官网下载的安装了一遍,还是无果,更换了一个麦头还是不行,声卡换过。麦克风接口上有4V左右电压。反正就是录音没声音,用手摸麦有电流声,说话根本不行,只有电流声。求教,在线等,感谢。

网友A:
找售后呀 惠普机就是声卡驱动问题。看看我的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41295-1-1.html

网友:
外接那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售后呀 惠普机就是声卡驱动问题。看看我的帖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41295-1-1.html

你好,版主。我的是从官网下载的驱动,除录音功能外其他一切正常,客户又非要把录音弄起,外接录音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