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N440G 不通电

楼主(2012-07-07):
用电池能正常开机,用交流电无法开机也充不了电,请高手指点一二.
充不了电

网友:
隔离电路坏了
同意楼主:
5.0
yiiu163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或查下,充电电路芯片,或它的条件

网友:
在不行就换个 充电IC 试下,还不行,找高手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