鼎科2621屏供电电路故障

楼主(2012-07-07):
        为回应论坛内学友指责本人发帖像小学生作文“水流帐”,今后出帖要改简洁,明快风格,惜字如金。
       昨一同行送修一台aoc2116s,原故障是黑屏。他定为高压故障,然后发来发去辗转到我这儿时高压故障已解决,一体板供电正常,还说点过屏能亮机,但杯具的是24针lvds屏线被弄丢了,找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。我这儿也是备的30针插,我想帮他把30针插线序改成24针的,可没有715g2498-1驱动板图纸,只测了下供电和地线的位置就和30针的有区别,供电和地线的位置是最好确定的,关键是能找出两个时钟对,然后那几对差分信号对号入座也就ok了,怎么区分?我想到了用示波器区分波形,于是加电和接入信号源,用示波器打每个脚位上的波形,差分信号对上也有波形这和我想象的有点区别,原以为差分信号和时钟波形会有明显的不同,结果还是失算了,以前没有抓过这个波,所以无法考量和推断自己测试结果的正确性,结果还是放弃了(不过我想这个波形是应该能够准确加以区分的,希望用波高手给点经验)。
     这种情况下,只有选择代换驱动板,所以把一体板送来的供电和背光脚位找出来,上了个鼎科的2621免驱板,将分辨率跳线调整好,再改下按键板功能线序,点屏,拷机,因为外壳没有拿过来也就没装机。同行对代换驱动板后的按键功能还是很满意的,但就是付费方面不给力。不过我没有跟他计较,同行嘛,能帮还是要帮的。
    正准备关门的时候,那哥们儿又把这台显示器抱来了。进门就说,我加电时不小不知哪儿弄错了,结果就冒了一缕清烟!要晕倒了,不过我们哪一位维修高手不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所以让他留机,答应尽力帮他修。我先瞄了一眼,发现驱动板屏线口供电针脚旁边一个三脚器件型号:c1wog烧黑了。心想要坏事儿,赶紧打开屏线路板,测了下供电对地500多欧,测了测了两个限流保险阻值都正常,一颗悬起来的心又放下了。

     断开屏线,上电,接入信号源,测屏供电正常有5.2伏,带载后就成1.2伏多了,屏供电欠压白屏。于是测坏三极管就e到c极压降有400多,分析电路:后一个三极管控制前一个三极管导通和截止于上焊上了个npn的,再加电供电0伏(没查到原三极管型号类型),再换成pnp的和烧坏的三极管加电后一样,一带载就成1.2伏多,拿掉e脚上的电容和4.7k分压电阻,想让b极电压降下来,实现饱和导通,但b极没降反升到6.8伏,直接用镊子短接第二个三极管c极和第一个三极管b极之间串接的4.7k电阻,屏画面隐约可见,短接第一个三极管ce脚屏画面正常显示,所以干脆找了个大个头保险代换三极管。故障修复,但屏供电将不再受主控芯片控制  ,这是个弊端。

补充内容 (2012-7-8 11:59):
用示波器区分屏线差分信号和时钟对,哪位有经验,分享一下!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。屏供电不足引起花屏,我直接短接三极管的CE就OK了。

网友:
楼上高手,在下学习了

网友:
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就让客户换一套,要不怎么收RMB啊

网友:
不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吗?

网友:
呵呵,好多地方都没 看明白,但还得谢谢 楼主 写的这么详细 哈

网友A:
换个类型相同,电流大一点的pnp三极管就行了,短接的话关机时屏也是工作的待机电流会变大,虽然影响不大不过毕竟不好

网友B:
碰到这种情况修不好的时候也是直接短接,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不情愿这样搞,怕返

网友:
这里用的不是普通三极管,是P型MOS管。三极管是电流驱动饱和,MOS管是电压驱动饱和。实在要用普通三极管也行,一要电流大于1A,二要放大倍数高或使用复合管高B值件。三要改变基极驱动电阻由大到小,以满足三极管基极驱动电流足够维持CE极饱和状态,比较麻烦的。所以有的维修者直接将5V供屏,也不失为较简易的方法,只是大多数机型是待机时5V常在,当然屏供电也常在长工作拉。嘿嘿。

网友:
我也想到了这会是个p沟的场管,手上没件,所以就在一废驱动板上找,找遍了就只有三极管。人品不好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类型相同,电流大一点的pnp三极管就行了,短接的话关机时屏也是工作的待机电流会变大,虽然影响不大不过 ...

c1wog这个三脚器件,应该是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,手上缺件所以决定上个三极管试试,没成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碰到这种情况修不好的时候也是直接短接,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不情愿这样搞,怕返

这样处理故障直接导致进一步加速屏老化

网友:
明基电源高压板上常用的FU9024N管就很好,几毛钱一只,体积也不大,剪好引脚,直接焊上就可以了。驱动板上此件非易损件,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易找到封装合适的替代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