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l-g41m主板,显示LOGO界面后就断电

楼主(2012-07-07):
今天修到一块lenovo l-g41m主板,可以开机,但刚一显示LOGO界面后就断电,再按开关怎么都开不了机,只有重新插下电源,而且都是自动开机.请问高手这是不是lintel主板的通病啊,记得上次就修到一块dell的主板开机不跑码,也是加电几秒后就断电,再按开关也加不上电,只有重新插电源。都是因特尔原装板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这接找维修站换张新板,还没过保呢。

网友:
先看看CPU温度高不高, 不行就干南桥!

网友:
先冲下桥再说

网友:
开关电路的问题,查下开关针正极的电压,如是有2。5V以上,换I/O芯片

网友:
个人觉得因特尔原装板问题出得最多的还是BIOS和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