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天做BGA老是爆芯片... ...

楼主(2012-07-07):
室温大概就20来度吧  BGA做显卡 桥已经爆了好几个了
今天又爆了一块DELL的主板...  ...
求大神给经验...

网友:
人为降低周围温度不就行了
其实楼主还是不熟练

网友:
呵呵正常啊,我们空调就当焊台旁边

网友:
空调没有造成芯片一边热一边冷??????

网友:
   求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感觉还是技术问题 做习惯了应该就好了、

网友:
朋友,BGA 温度没有设好,手法还不干练

网友A:
一定要实际测温用测温线。

网友:
至今没爆过,  温度曲线有问题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能传一份上来吗?

网友:
温差大,曲线最难调了,所以BGA最好放离空调远的地方

网友:
呵呵,感觉不到

网友:
做BGA吧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小心那就赔了啊

网友:
如果有空调,可以造成芯片的一边偏冷,你温度探头只有一个,你准备测芯片哪边的温度呢?

网友:
桥做少了,做多了观察的多了,手感上来了,楼主的技术也就出来了。、慢慢练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定要实际测温用测温线。

求曲线啊 大神

网友:
是不是两温区的?

网友:
都差不多  焊不好

网友:
BGA温度要根据天气调整下

网友:
俺的bga放在空调后边,吹不到
,开机后人到前边凉快去

网友:
芯片受潮了 先烤考 吧

网友:
有铅的好说,无铅的应该是在临界点的时候关掉机器,然后继续开启BGA焊机。反复几次就可以了,加焊的话

网友:
楼主要是什么BGA,设置信息提供一下,大家一起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