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

楼主(2012-07-07):
有块主板维修 诊断卡显示没有12V供电 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知道了说下

网友:
看看电源有没有12出来

网友:
那你应该量下主板上的12V有没有.一般跑卡灯显示不准的

网友:
查下cpu供电看看一般是给cpu        的

网友:
诊断卡上能看出来有没有电压吗、么见过这种诊断卡

网友:
跑线路吧 cpu供电

网友:
换个主板电源试试,这种问题应该很简单的!

网友:
测cpu 有没有12v, 没的话就看电源还好吗一般12v不会出问题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