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cer显示器AL1916WA的程序

楼主(2012-07-07):
一台宏基AL1916AW的显示器,显示颜色有点偏红,三基色正常,菜单也调过不管用。怀疑是MCU程序问题,征求同版本程序。
MCU芯片型号:gm2621-LF
BIOS芯片U5:SST25VF010
屏型号:HT190WG1-100
驱动板的图片如图:

网友:
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

网友:
给个方法你试试:宏基(ACER)
在关机的状态下,先同时按住“AUTO”和”MENU”键,再按下“POWER”键打开显示器。此时按“MENU”键打开OSD菜单,将发现OSD菜单并不是向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,而是在屏幕左侧,其左上角出现红色“F”符号,用左右键调节光标至“F”符号上,按“MENU”键即可。
一、关机状态下,先按住AUTO和MENU键,再按POWER键开机
二、开机之后,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开
三、再按MENU键
此时桌面会弹出菜单,但是但是左上角已经多了一个F字样
四、再按菜单左键,将图标移至F字样上
五、再按MENU键,就可以进入ACER的工厂模式咯
在该工厂模式下,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信息:如液晶使用时间,面板版本信息等,如图片所示这部液晶AL1916W已经使用了203个小时,PANEL代号为INNO.V0。

网友:
按3楼所说的方法试过,按住AUTO和MENU键的时候,再按开机根本就没有反应,不能开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