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 加电不显

楼主(2012-07-07):
今天修了一个R61的笔记本,加电不显,压南桥北桥任何一个都会显示,显卡是属于卡门里面的G86-770-A2要换更新版显卡771的,我报600RMB客户说太贵了修修,我以前修过好几个这款机器,三个桥片下面都打的有黑胶,按正常的加焊的话,南北桥离的太近会往外跑锡并且拆的时候易掉点。拆此桥片应注意三点1   南北桥底部隔温要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上部温度一定要确定一定可以熔化《 跟据焊台的实际温度进行调试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清理焊盘一定要注意力度要小心,拆装芯片时注意第一脚位置

  此款机器加焊显卡及拆装显卡风险较大请大家注意,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!

网友:
呵呵~ 这机器就这样的, 黑胶麻烦

网友:
这机子就是黑胶太嘛烦了,大家只要隔热做好了,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哈。。

同意楼主

网友:
最好贴上锡箔纸

网友:
贴锡箔纸  而且是贴多点  上稳220下温230高了容易爆竹

网友:
隔热,温度的曲线,芯片的正反及处理焊盘这都是做BGA的基本功底~其它的就靠多练了~
掌握好这些硬功夫对会灌底黑胶还是可以像焊EC一样简单了~
楼主功底BGA功力应该也不浅~

网友:
我今天接一个 时亮时不亮  有时压南在能亮  是不是南桥虚了

网友:
我的修好了  是北桥的问题重植就好了  现象是有时钟和复位不跑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