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显示器

楼主(2012-07-07):
我有个富士通VL-16DS1显示器  外置电源坏了  我连接到电脑电源的12V头上  为什么 显示器指示灯绿一下黄一下了

网友:
5v不正常吧  你拆开机子看下

网友:
电压电流不稳定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盒的功率不足。另用一个电源盒驱动看看能亮吗,否则就是显示器内还有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电源功率不足。你前面那个电源是怎么坏的?

网友:
可能显示器有问题

网友:
我接到电脑电源上了啊   电脑电源黄色线是12V啊   也不会不稳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