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捷波主板

楼主(2012-07-07):
一片775座的捷波主板,接独立显卡不显示,接pci的显卡就可以正常显示,两个PCI-E的插槽都不显(显卡是好的),北桥也做过了,还是不显示,会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你打值卡测量供电复位  啊  PCE要插上显卡才能测量到时钟

网友:
NB的问题,顺带侧下耦合

网友:
看看有木有掉件 虚焊的

网友:
查一查pci-e的时钟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或者需要跳线啊什么的。

网友:
仔细查看PCI-E都座子有无异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