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g31c rev 5.0 主板用的是什么声卡芯片?

楼主(2012-07-07):
客户主板是onda g31c rev 5.0,原来的声卡芯片被另一家拆了。现在客户想修好这块板原板载的声卡,但是在网上搜索都找不到一张清晰的图,所以不清楚型号。有知道的朋友请说一声!谢谢!
付上一张官网的图:

网友:
你直接先搞个HD的声卡,螃蟹公司的搞上去试试,基本HD的声卡,螃蟹公司的都通用,对应相应的声道数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是螃蟹是瑞丽的声卡!

网友:
alc888的芯片~!

网友:
找张图纸看看呀。

网友:
ALC886、ALC883、ALC663都可以,声卡这个东西只是是牌子一样基本都通用的。

网友:
在网上找个一样的图纸看看

网友:
上家既然拆声卡,肯定声卡部分有问题吧 你找个芯片上去万一不能用呢,那不麻烦了,插个pci声卡 才 几个钱

网友:
不就是左下角的小螃蟹

网友:
找个ALC的啊

网友:
对,直接插PCI声卡或者USB声卡解决,这样最简单有效。

网友A:
我手头上今天刚好接了一块客户送修的onda g31c rev 5.0主板,刚刚看了一下,声卡是ALC662的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手头上今天刚好接了一块客户送修的onda g31c rev 5.0主板,刚刚看了一下,声卡是ALC662的,希望可以帮到你 ...

谢谢您的解答!的确是ALC662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的解答!的确是ALC662的。

我今天也接了一块,的确是ALC662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