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500G 认盘但是不能格式化!

楼主(2012-07-07):
我手里有一个希捷500G 硬盘!  开始是好好的! 但是做系统会蓝屏!   格式化!  很正常!  就是装系统会出现蓝屏!  装不上去!   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!  只能认盘!    读不出来  磁盘!   让我郁闷!      这个状况是什么坏了嘛! 请高手给个解释!  谢谢
     下面都是感叹号!    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重写固件!~西捷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A:
用MHDD检测后,再上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MHDD检测后,再上结果。

我检测了 !  开始还可以好好的  之后都是感叹号! 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跑M指令啦...不用想了....然后升级固件

网友B:
硬盘线和电源供电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线和电源供电问题

硬盘线有可能!  电源线 绝对没有问题!

网友C:
能认到但是读不出来我们都认为是坏了!但前提是用usb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认到但是读不出来我们都认为是坏了!但前提是用usb检测

USB  能读出!     但是就不能格式化

网友:
发希捷代理商升级固件就能好!

网友A:
那不就行了吗,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通病。用I4指令来修复。

网友D:
怎么刷固件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刷固件呢?

呵呵!    这个我不会!    我想知道是盘子坏了!  还是板子坏了!  如果板子 可以换一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不就行了吗,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通病。用I4指令来修复。

I4指令!  在那里可以搞到!  怎么用?

网友A:
你还是送专业人员维修吧,硬盘维修和笔记本维修根本不是一码事,电路板不会那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还是送专业人员维修吧,硬盘维修和笔记本维修根本不是一码事,电路板不会那么容易坏的。

如果不是电路板坏了!  我就不必要修了!    就想知道那里坏了 罢了!   严重就不修了!

网友F:
固件问题。刷下就OK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固件问题。刷下就OK

刷固件!   怎么刷  需要什么设备?

网友G:
全盘 感叹号 固件门 11 12 代?

网友:
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全盘 感叹号 固件门 11 12 代?

不太会看!     怎么看的?

网友:
固件坏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呵呵!    这个我不会!    我想知道是盘子坏了!  还是板子坏了!  如果板子 可以换一个?

板是好的,是盘体里面的固件问题。

如果,不想修,也可以卖个好价钱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刷固件!   怎么刷  需要什么设备?

需要专业设备PC3000或者效率源,都不便宜呢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坏道了!换硬盘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需要专业设备PC3000或者效率源,都不便宜呢。

是不是都很贵!   贵就算了! 不修了!  浪费时间@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板是好的,是盘体里面的固件问题。

如果,不想修,也可以卖个好价钱的。

谁要!?      你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都很贵!   贵就算了! 不修了!  浪费时间@

应该说都不便宜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谁要!?      你吗??

很多人要,我也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很多人要,我也要。

多少钱!  ?    如果可以我发给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