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海尔T621挡开机画面 高手救命

楼主(2012-07-07):
开机在windows画面就不动了连滚动条都没有出现就不动了 进PE 也是在最后面黑屏 先网卡芯片发烫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bios 也刷过了 南桥也加焊过了 现在都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经验不足 技术有限 望高手救一命
Windows

网友:
换跟内存看看,如果有多根内存最好用以根试试
同意楼主:
5.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键义换南桥!! 网卡坏了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`
同意楼主:
5.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一掷千金
同意楼主:

网友:
那你有没想过换一个南桥看下

网友:
CPU换掉,内存换掉
同意楼主:
5.0
zhuanyi999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内存换个 南桥手上没有 确定是南桥吗 跟CPU 也有关吗

网友:
电流上到哪了吗,问题都不说清楚,怎么帮你分析?

网友:
电流当然是1A多了 都显示了嘛 还看电流吗

网友:
外设全去掉 试试

网友:
我遇到过光驱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继续排除网卡部分,确定网卡没有问题后用安装盘装系统,用一步一步安的那种XP,SP2版.或者去除光驱试试还会不会死机.

网友:
就一张裸板了 只插了硬盘 都没有人修过这种现象啊

网友:
版主 讯维的高手 你们就真的见死不救 上面的兄弟 我都说了 已经是一张裸板了 根本没有光驱 网卡芯片更换了2个 和去掉网卡芯片一样的 在xp画面就卡了 没有滚动条 进PE 都进不了还装什么系统 这本子我以前装个系统的 都是U盘装的 南桥已经重新植珠过 就是手头上没有新的

网友:
这样能亮的不好下手的,直接给换南桥试一试,没桥买去。在排除问题了瓦,没换谁能确定南桥没问题。在看看显卡问题,这个故障排除了、

网友:
换网卡芯片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进到安全模式
可以的话 在安全模式把 显示驱动卸掉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,跟温度有关系,因为如果进入系统的话,需要更大的功耗

网友:
楼上们说的都不对.修这个板子.我是最拿手的.....你用外接看看是不是直接进BIOS...看看PQ50给网卡的3V正常不正常..还有就是大时钟给的信号,还有就是网卡还有一个1V的就电感看看有没有波用示波器打一下.南桥很少会坏,,,,修好了给点分哦

网友:
在补一下..大时钟给的信号.是在网上的26 27脚要用示波器才能看到

网友:
南桥没做好。重做

网友:
哎 看样子难搞 南桥换了2个 网卡也是2个 全是才卖的全新的 无语 实在想不通

网友:
我遇见过一次放电就OK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重新分区,用FDISK /MBR。软件无法解决可能是主板排线或是接口问题,再有就是外设,如摄像头短路引起。刚修了一台华硕EPC就是这个问题,开始是主板上的排线有断路,出现一个开机画面就停了,解决之后又出现了相同问题,找到是屏上的摄像头损坏引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