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 300v大电容上只有167v电压!

楼主(2012-07-07):
ATX电源 300v大电容上只有167v电压!是电容坏了,还是。。。。。。!

网友:
一边是不到200。。两个加起来是300多就正常了。看看两边是不是等压。是等压就正常

网友:
LZ你是不是有两个电容只量了一个的电压,两个是串着的,一个167两个不就300左右了吗!!!

网友:
基础要多学学,半桥整流,和全桥整流的区别。

网友:
是不是整流桥坏了

网友:
在电路中电容串联的很少呀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2.0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2
台式机电源的两个大电容基本都是串联的。

网友:
有几个电容呀?

网友:
你只量了一个上的电压吧?

网友:
直接测桥的正负极电压就行了.此电压低于300V就是大电容有问题了.

网友:
看来楼主和我水平差不多,呵呵。